IBM T42 加电不亮维修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12-20):
     该机是转修机,能加电但是不亮机,据客户说是进水了,在别人那修过,没修好,让他换板子,客户嫌贵,于是拿到我处修理。拆出板子,目测主板上进水的地方已经被清洗过,进水也不太严重,桥和显卡都没有动过,心想应该能修好,于是报价300,让客户把机子留下。
  首先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腐蚀断线的,该机进水的地方在北桥后面,进水不多,有几个走线孔有点发黑,对着点位图量却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。奇怪,IBM机子一般进水后都会断线,这个机子却没有。
  然后测各供电电感无短路,于是装上CPU,诊断卡加电试机,电流上到0.6 不动了,诊断卡不走码,卡上有时钟,复位。测CPU供电正常,于是装上CPU假负载,测CPU的工作条件,发现PG正常,时钟正常,没有复位,难怪不走码。这个机子的上电时序是,CPU供电正常后,发出VTT信号开启时钟芯片,时钟芯片开始工作,南桥收到时钟信号后发出PCI复位,并同时给北桥复位,北桥收到复位后给CPU复位,然后CPU开始工作。现在的情况是,PCI复位正常,CPU没有复位,可能的情况是:1,北桥没有收到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。2,北桥收到了南桥的复位信号,但是北桥工作不正常,可能是北桥本身有问题,也可能北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。所以不能发出CPU复位信号。
   理清思路后,首先测北桥的供电,发现2.5v没出来,晕,早就应该测各个电感的电压的,要不然早发现问题了,由于CPU供电正常,误以为其它供电肯定正常,导致走了弯路。测L15和L10没有产生电压,这两路电压是U30(MAX1845)控制的,如下图: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D_FOJVZ{UX$YB1KBB@NL9`J.jpg
量U30的工作条件:V+16V 正常,VCC VDD 5V正常,BST1 BST2 5V也正常(因为芯片没有工作,工作正常时应该为5V加上输出电压),ON1 ON2 3 .3V 正常,于是换个1845,还是不产生电压,这下晕了,工作条件都正常了,为什么不输出电压呢。心想肯定是芯片保护了,找到1845的PDF,如图:

根据MAXIM官方PDF对芯片9脚的说明,9脚UVP是低压保护脚,接5V时启用低压保护,接地时禁止低压保护。于是把9脚翘起来,接地,去掉低压保护。开机,有电压输出了,L15 1.05v ,L10只有0.9v.明显偏低,正常应为2.5V ,难怪芯片要保护了。测L10对地阻值正常,换掉高低端场管故障不变,把L10 和两个滤波电容也换掉,还是不行。这下彻底晕了。不知如何下手了。看时间该下班了,明天再说吧。
  第二天一上班就继续研究这片板子,修不好不甘心那。既然L10输出电压偏低,会不会还是负载有短路呢,打开点位图,发现L10绝大部分的走线都上北桥了,心想是不是北桥短路导致输出电压偏低呢。先把北桥拆下来再说,拆掉北桥后再试机,发现L10输出电压还是0.9V,不是北桥的问题。这下几乎让我崩溃了,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
  无奈之下只有再量U30的工作条件,当量到25脚时发现只有2V,不正常,该脚是BST1,应该是5V才对。如图:
可是一开始我量的时候明明是5V啊,怎么现在只有2V了,BST电压是5V经过二极管D61到25脚的,量这个复合二极管D61一端阻值已经无穷大了,找一个同样型号的换上,试机发现L15 L10输出电压竟然正常了。狂喜啊,功夫不负有心人那,终于把供电修正常了,哈哈。
  当下赶紧把北桥植好球装上,然后装上CPU假负载,开机,测CPU复位信号恢复正常了,于是赶紧装上CPU,内存,诊断卡,屏。开机,随着诊断卡的数字不断跳变,久违的IBM LOGO终于出现了,哈哈。太激动了。
  接下来把机子装好,安上硬盘,进入系统测试一切正常,至此该机终于修复。

   PS:由于手上没有相机,拍不了照片,大家将就看吧。

网友:
思路,语言都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很给力  功力深厚   修完还能这么思路清晰的发上来   学习了

网友:
路,语言都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还是有一定的功底,向你学习!!!

网友:
上次也碰到差不多的  可惜没搞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字太多 要是有图片的话可以加更多的分

网友:
楼主也有点太牛了,让我知道了42板,时钟是让CPU IC控制的,

网友:
楼主果然厉害。小弟实在是佩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加分,因为没有相机,所以传不了照片,其实我也想上传点图片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我说的电路图 我也没相机!

网友:
写得不错    很清楚  学习了

网友:
U30的第9PIN不是UVP吗是第8PIN把过流保护把

网友(点评):
8PIN OVP是过流保护,9PIN UVP是低压保护。是我写错了,把UVP 写成OVP了,现在改好了,谢谢指正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呀,不过可惜你上传图看不了

网友(点评):
看不了吗?从我电脑上能看能啊,奇怪,难道是基地的服务器又抽风了????

网友:
http://video.sina.com.cn/v/b/7322145-1320924991.html
T40中MAX1845工作原理及检修

刚好可以參考

网友:
楼主 的时序理解的够好啊,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啊,很有实力

网友:
看来这是个由工作不良到损坏的问题,这样的问题就得十分有耐心

网友:
楼主很有耐心啊,要是我,直接接分组供电IC,干北桥,我很少查工作条件的,也没点位图

网友:
CPU没有复位 那你的cpu供电怎么也正常啊 !

网友(点评):
哥CPU的供电也就是VCORE不是受复位控制的好吧!有VCORE但没U的复位经常遇到呢!

网友:
看了 这个贴  学了 很 多   哈哈

网友:
LZ基本功扎实,起码不是那些只会修通病的“人才”。

网友:
看来lz的对芯片理解的不错啊·
我就还不行··
所以要好好在基地学校··准备去报名明年的实地培训了

网友:
CPU 复位没有出来 原来可以拆掉北桥再通电 。

网友:
OVP为过压保护脚,

网友:
当OVP接电源时,屏蔽了过压的保护功能,
当OVP接地时,就开启了过压保护。。。

网友:
太费脑子 看不太懂,小弟知识浅薄还望大家多多关照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功底应该很深厚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