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6000965的集显北桥电流一直狂升到2点几掉电

楼主(2010-12-20):
hp  dv6000  965的集显北桥电流一直狂升到2点几掉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新编辑一下把!看不懂

网友:
测下北桥工作条件,供电是否正常,可以直接先加悍nb

网友:
这个你测一下CUP工作条件看看,时钟有没有。。。和其他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