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99D翻盖暗屏。。求给力。求真相

楼主(2010-12-20):
故障表现  进系统一切正常。推屏盖出现暗屏  能看到桌面 亮度非常暗    求给力 求真相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排除了高压板  和灯管  拆机了就是好的  装上 现在折叠屏盖 变成触发开关了  折下去关机 再折下去就开机了   坐等高人解答。。。。是不是主板上面的问题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,或灯管

网友:
华硕注意一下休眠

网友:
屏线或!屏线接口!有松动或者接触不好!

网友:
灯管?  高压板?  亮度调节?

网友:
应该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咯

网友:
排除了高压板  和灯管  拆机了就是好的  装上 现在折叠屏盖 变成触发开关了  折下去关机 再折下去就开机了   坐等高人解答。。。。是不是主板上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那你看看休眠建是不是有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插线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装的时候压着线只要你没动过下面,那就应该不会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设置里面看下设置,应该是电源管理系统方面设置的问题?(软件电源管理系统)

网友:
休眠键不行就给他去掉在试试

网友:
灯管,高压板,屏线。
给你一个给力的解释:机器坏了换机器吧!

网友:
估计是休眠开关的问题,先把开关下了

网友:
休眠的问题把

网友:
休暝开关扔掉!!!1

网友:
坐等高人指点,好一个坐享其成

网友:
如果你改个OEM的高压板,他还会暗屏?
貌似成本也不高哦?

网友:
翻开这样 应该是排线

网友:
上面的说的都有道理应该都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