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sb变成了12V,查不到原因

楼主(2010-12-20):
5VSB变成了12V输出,494的12脚电压升至24V,换了TL431,R21,R22,R20阻值正常,光耦也正常,怎么查了下面,没思路了
另:这种问题跟339或494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后级电路完全可以断开的,与LM339 TL494没关的,重点检查R19 R20  R21  R22,D22还有就是电源开关管基极的脉宽控制管

网友:
查光耦和TL431及电压反馈。

网友:
5VSB不正常就查副电源呀.

网友:
稳压电路部分,,,,

网友:
5Vsb
我可受害过
烧我5个主板
不是烧IO,就是烧SB
我现在一遇到5VSB到12V。立刻扔

网友:
5VSB是副电源产生,494、339是主电源IC。副电源一般是由开关管和变压器组成了,板上有个比主变压器小的那个。

网友:
副电源不受ic控制的吧。

网友:
同意蒲捷维修所说,检查反馈系统。

网友:
把R20等电阻拆下来测,R20有1150,1050 二种,不要在板上测.

网友:
IC和电阻也换了,

网友:
看看那反馈回路的稳压管是不是不良

网友:
5VSB是副电源产生的 副电源一般是由开关管和变压器 整流稳压电路组成 断开次级 逐一排查

网友:
看看负电源变压器 有没有匝间短路 稳压二极管和电容有没有损坏

网友:
这么高,不保护吗?

网友:
檢查一下是不是電感B2上反了喲。

网友:
那个稳压管是不是有问题,我遇到过稳压管击穿的,5VSB变成9V的

网友:
稳压管都换过了,是从旧电源上拆的,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坏的喔

网友:
查稳压和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延着光隅上去的4148与几十欧的电阻换了!

网友:
试换C32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反馈电路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断开次级是什么意思,怎么断,谢了

网友:
副电源我稳压管可能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