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PE800实时时钟晶振无电压。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0-12-20):
RT:实时时钟晶振无电压。其他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来回答下啊...师傅把板给我就不管了.....帮忙。求助啊~~~~

网友:
你量下电压到跳线帽了没有,看下帽子带对位置没,如果电压没到帽子可以参照CMOS电路维修方法
1 目测主板上有无撞件或断线或烧毁,特别是电池座有没有损坏
2 电池电压正常为3V,最低2.7V
3 检查CLRTC上的跳线帽设置是否正确,检查PIN有没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.
4 检查32.768KHz是否起振,如果频率正常动作,以上项目确认之后没有问题更换32.768
5 (1)测量1Kohm SR14是否正常,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正常为 1mv--10mv;  也可以根据I=V/R,测量通过SR14的电流,正常为1uA-10uA
(2)测量SD2是否正常,先拿掉跳帽,然后测量SD2两边的电压值,看是否为3V?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由于二极管本身造成的,还有是由于连接BAT的负载引起的,比如IO,南桥,以及相连的电容等

网友:
楼主弄好了后别忘了把结果发出来

网友:
。问题解决。经师傅指点是CPU坐子虚了!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就是传手中的主板图纸吧!能传点给我么!

网友:
什么道理?
实时时钟无电压和CPU座有什么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