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此是什么沟道的mos管?

楼主(2010-12-20):
1、很多人说是p沟道的,可是我觉得它是n沟道的,不知道对不?
2、如果是n沟道,那电压方向应该是从s进,d出吗?

网友:
时N沟道的,电压是从D进S出的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单向导通性的吗?看箭头方向应该是从在S极进,d极出的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单向导通性的吗?看箭头方向应该是从在S极进,d极出的呀?

不是单向导通的,有些情况下D S极的功能是可以调换的

网友:
n沟道的场效应管。高电平导通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不是p沟道的呀,是n沟道的吧。网上查NDS7002A那个型号也是n沟道的

网友:
N溝道,當GS間電壓上升時,受G極正電壓的吸引,在D和S間就感應出少數載流子,形成從D到S的N溝道,當GS電壓達到一定值時,該管導通,形成D極電流,即D進S出

网友:
N沟道的,电压是从D进S出的

网友:
如果是N构道,G极没有高电位,SD也是通的  相单于二极管,如果G加高电位,那么DS也是通的,P则相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