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煊极光8600GT钻石 花屏

楼主(2010-12-20):
客户拿来两块一样的卡,故障都是点不亮,,目测完后先处理灰尘,没有发现电容有坏地,于是上电跑D5,发现供电正常,打32根数据线,发现两块卡都有空焊地,于是用风枪加焊,之后第一块成功点亮,第二块可以点亮了,但是花屏,拆下来再仔细看,没有发现掉件,心想是不是加焊不均,于是又用风枪加焊一次,再点还是花屏,求高手指点?

网友:
测一下显存看看

网友:
用MATS侦测下那片花屏的看看结果吧

网友:
用软件可以断定是显存的问题了吗?如果是我 也修不了

网友:
这问题  我也遇到过  晕   修不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