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大家分享一下问题

楼主(2010-12-20):
问题最终于知道原因了,但是我不知道原理,就是想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,如果有遇到的,也可以参考一下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前几天去朋友家帮忙修电脑(我俩一起合伙做电脑租赁的。)给他监控换U风扇在的时候,他正在使用的电脑突然之间就黑屏了,显示器灯在亮,但是机箱开机没有反应,
然后我就把打开机箱,把线拨下来再插上还是没有反应,怀疑电源 ,就换了个电源 ,还是没有反应,因为主板始终就没有加电,于是就换了个机箱,因为是租电脑的,有好多机箱,
可插上电源还是没有反应,插排、电源线、机箱都换了还是不行,一直没找到原因 ,后来朋友的妈妈提了一句,说是他家有一条线是单相电,我不明白单相电是什么,但是换了一个屋的电源,和开始用那个不是一条线,机箱就好用了,正常加电,正常使用。可能有人会说,开始怎么没想到呢,因为音箱灯亮有电,显示器灯亮也有电,所以就没怀疑是电源的事。
事情虽然这么解决了,可是我还是没太明白,关于单相电的问题。
呵呵。如果有明白的,可以讲一下。谢谢。!

网友:
单相电是220v啊,会不会是插座有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是插座的问题,显示器和音箱也不能亮啊。
插座也没有问题。
他们说没有零线。我对电路一点也不了解。。

网友:
没有零线是不可能的,没有零线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循环回路,那一准不能用

网友:
单相两线,两相三线,三相四线,这是制度性问题啊

网友:
你可以在那个有问题了屋子用别的需要交直流转换的电器试试,能用就说明电脑在那也能用,不能说明屋里了市电确实有问题,线路一类的

网友:
不可能 是单三相的问题,应该是其他原因

网友:
电源插座问题

网友:
单项电是220v   一火线  一零线    一接地

网友:
我同意这个观点  单项点是220V  也是一火 一零 一地 的 三种线  我也总接家里的插盘什么的
呵呵  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拆开来看看是不是 也可以用手试 火线和零线的  不过不要两根一起来啊 那样会电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