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7“液晶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0-12-20):
今天接到一款方正17“液晶显示器,指示灯常亮,屏幕黑屏,打开一看,显示器高压板接12v处有一470uf/25v电容鼓包,查与之相连接地端想通,与之相连正极断路,顺着正极与12v连接线路中有一标号为p的电阻,一查是此保险电阻烧毁,更换此保险电阻和电容,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呵呵,肉眼能看出来的东西,好挣,就是那些花屏,重影之类的难搞。

网友:
显示器电容鼓包的很多啊,这种我见多了。

网友:
维修关键还有懂思路,如果没有的话,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就无从下手了,
有思路的话,再难的问题只要细心一步一步按思路走就能找到问题点的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.我遇到一台机子,在我这里正常,到客户家就不行,弄和客户不满意,我心里也十分困惑

网友:
个人觉得很多东西是靠经验的

网友:
呵呵,这种问题我也遇到好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