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 A62 不触发

楼主(2010-12-20):
现象:不触发(进水)
(局部腐蚀,清除+修补后)待机 (3.3V和5V 正常)但是电流是0.20A 发现1.5V和1.05已经出来,  按开关键灯一闪一闪的{查出28pin:ALWAYS_ON没出来(发现I/O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,156pin:RSMRST#  27pin:AMP_SHDW 29pin:ACIN 2PINWRSW# 168PINM_PWRBTN# )全都有电压,就直接拉了个电压给28pin:ALWAYS_ON ,后开关灯不闪了,但是还是触发不了。。。BIOS 21 22 24波形正常,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 I/O已换过两个,南桥,I/O晶振波已起
另外想请问下  PM_SUS_STAT# 电压被拉低只有0.26,请问此脚什么意思

网友:
待机0,20,应该有短路,楼主查下

网友:
“电流是0.20A” ,是触发后,还是没有触发就这样了,如果内触发就这样,肯定是不对的,应该是短路,这个机子的待机电流应该在001A--002A,你先把待机电流修好。

网友:
不是短,是1.5和1.05出来的后果 主板并没有短路的地方,整个主板都量过了

网友:
不好意思啊,晕死,接错线了。。。  此处当时看板子的,没仔细,结果接错线了。。。。。,接回原来的就OK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线接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