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主板bios里边提取的MEMTEST 1.6

楼主(2010-12-20):
DFILANPARTY UT nF4 Ultra-D

网友:
没整明白是什么  能上个图不

网友:
DFI主板里提取的MEMTEST1.65 可以用 CBROM写入主板BIOS

网友:
请问这个有什么用呢?

网友:
怎么写到BIOS中呀?

网友:
是用内存工具  来刷主板BIOS??

网友:
LZ的意思是把这个MEM刷到BIOS中去吧?就是直接开机就可以跑MEM?望LZ在指点一下,怎么提取,怎么刷进去。

网友:
CBROM ***.BIN /oem?  MemTest.rom

***.BIN  是主板bios名称   OEM?  是OEM参数选项

网友:
感觉作用不大吧

网友:
感觉没有太大意义

网友:
就是开机时的内存自检过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