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待机0.8.。开机无显

楼主(2010-12-20):
插电待机0.8..开机无显。。听他们说是显卡的问题。。。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。。。
笔记本

网友:
开机电流怎么跳。

网友:
就是说清楚点别人才好给你答案啊

网友:
的帖子
对 有可能是显卡! 可能很多 你应该把情况说清楚

网友:
前面说错了,,,是开机之后。。电流一直在0.8A。。。屏不显。。

网友:
各位帮帮忙啊

网友:
这本本他们以前加焊过显卡的。。可是没用多久又成这样了。。。是不是他们以前没加焊好啊。。

网友:
拿风枪吹会显卡,装上看能亮就确定了,,,不要太犹豫!记得慢慢吹!!

网友:
看电流跳变情况,估计是主板短路了。

网友:
只到0.8A是什么机子,用的是什么显卡芯片,有可能是北桥。

网友:
以前修过显卡的话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说的不是很清楚啊,开机之后,电流上升到多少啊,可以打一下波啊,不过你说以前人家动过显卡,那么有很大可能是不过显卡了

网友:
楼主的似乎一直都没有把问题说清楚,到底是待机800毫安,还是按开机后800毫安,两种情况就要分别对待了,如果待机800毫安的话,就说明短路了,如果是开机后800,就很有可能是显卡或者北桥了。

网友:
机之后,电流上升到多少啊

网友:
别人加焊过显卡可以用几天,我看还是把显卡给换了,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是内存就是显卡

网友:
先测内存的的数据波,排除内存之后,在处理显卡,若果显卡的供电都正常,就做显卡,我也喜欢用风枪,可以第一时间捕获到芯片是否完全融化,避免虚焊和过热!

网友:
这个是开机就0.8A一直这样没什么变化。。这笔记本好像是AVERATEC..好像是V星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