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屏

楼主(2010-12-20):
长城17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屏幕黑屏没显示

网友:
断开高压供电查电源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如果电源是外置的,换一个试试,还不行应该是高压板问题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蛤!!!先排除被!!

网友:
爆电容啦电压不稳,或者是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