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的显存求助!

楼主(2010-12-20):
看到论坛里很多人发帖修显卡 大部分都是加焊gpu后修复 我也加焊过很多gpu修复了也很多 !但是不解的是有的通道报错后 短接显存5-6脚或者65-66脚找到该显存的位置 换了个显存
唉 涛声依旧啊! 接着重置gpu还是一样报错! 很多时候是几个通道报错 换了显存后变成一大片报错了! 故障没修复反倒扩大了!
大家在换ddr1的显存的时候该注意那些技巧问题 我就是用风枪直接吹下来换上 有时候换上的显存是恢复原故障!还是那里报错
有时候把故障扩大了!变成好多通道都报错了! 每个芯片都加焊了一遍 还是扩大性的报错 大家都是怎么吹显存 怎么换显存的! 给些换显存的技巧吧! ddr2 割线法找到该通道报错 换了基本涛声依旧啊! 除了gpu故障外 花屏的还没修好过啊! 像大家求住技巧!提出宝贵意见
芯片

网友:
报什么错来着?这样看显存不一定坏呢!!显卡做了么?

网友:
显卡风枪吹很容易空焊。要仔细检查空焊的问题。
如果原来报错。替换显存后还报错。那就排除了显卡故障。可能为GPU空焊、损坏、显存到GPU之间断线。
宏达手机电脑
饼哥 ddr1显存换完一个显存后 一大片报错 不会都都吹空焊了吧!全加焊还是一大片报错 我用风枪吹的 特别爱出这个故障!或者是不是把显存都吹坏了!

网友:
DDR的焊回去还是用烙铁拖焊吧,拖焊好处很多的,不容易焊坏显存。拖焊手法在论坛里找,还有视频呢。

网友:
能不用风枪就不用了,快速吹下来,对着引脚吹,上去还是拖焊可靠,当然对付MBGA的也没有好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