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

楼主(2010-12-20):
  今接一HP520的机子,945GM的,客户反应偶尔能开一下,接机后首先上电流表,发现待机0。01A正常,3V5V没有,当然开不了,于是关了又试一下,发现果然像客户所说又能开(不定时)于是测得待机有3V5V时就能开,没有时没不能开,就是有时能产生3V5V有时不能,本能量下MAX8734A供电V+有,于是先换个MAX8734A,试了几次能开机,装好后那知又开不了,以为没装好,拆开裸板也是开不了,无3V5V,以为那个8734A不行,又换一个,当时还是一样行,可过段时间还是不行。于是仔细量下6脚20脚18。5V,4脚开启3。3V有,8脚基准有2V,线性5V也有,也就是说MAX8734A工作条件满足了,应该不是它的问题,换多少个都不行呀。于是只有把它周围的电容也给换了,那知还是一样,时好时坏的,PQ11,PQ12两个复合管子也换了,请有修过的指教一下。(对了就是此机用单独电池一直都能开,用电池开后接入电源也可以充电,怀疑保护隔离有问题可PQ3,PQ4查不出什么问题)

网友:
要是用电源能开机的话,只要不拨电源一直都可以开机的,就是拨了之后就很难再开启得了

网友:
3v  5v 的大滤波电容换了没有

网友:
3v  5v 的大滤波电容

网友:
感觉像虚焊特点

网友:
这个没有遇过,期待高手赐招

网友:
不好意思!此机已解决!特别感谢《南极宝宝》《大萧筱》<指纹密码》《电脑杀手》我找图重点查PR18,PR16,PR16就是0欧电阻,此时有阻值,换后还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,最后加焊3V5V滤波大电容后OK!

网友(点评):
滤波电容虚也会造成无电压输出?何理?虑波不好造成电压太高自保了?

网友:
于波电容,电感

网友:
新手学习中,那个电容除了滤波还有什么作用吗

网友:
不是吧,今天我也整一台这样的机子,不过我整的是hp6400,开始是加电不亮,整好后装键盘时忘了把电源,就出现这种情况,我还没修好。可悲啊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谢谢发出来和大家共享,太感谢了.

网友:
见过!学习了!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哟 有修过两台

网友:
不错,让我想怎么都想不到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啊!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滤波电容 造成的不开机  这个不常见啊

网友:
这个故障真是非常的隐蔽啊!用示波器会不会测出什么不同呢!

网友:
真是北桥吗

网友:
you yi jingdian anl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