救命啊、、我自己用的硬盘出问题了、、、各位高手快进来看看啊、、、、

楼主(2010-12-20):
前几天收了台DELL610的机器、、收来的时候分四个区、、40G的IDE、、硬盘没有坏道!!一个都没有、、、、PP 超多、、、我重新把它分成了三个区、、、、装了个雨林木风的系统、、、用了几天  、、、一切正常、、、、、今天突然想换个系统了、、、就把镜像文件放在了E盘、、、重启、、进入DOS工具箱、、、启动GHOST手动、、、、进去后发现不对劲!!@硬盘又回到四个区了 、、、、从U盘启动、、还是四个区、、里面的PP还在、、、郁闷、、、重启进系统 、、蓝屏、、、

现在正在用MHDD、erase硬盘、、不知道管不管用、、我现在害怕我重新分区后、用段时间它又回到四个区!!那样我怎么放资料………………只能看PP了…………
各位 大侠要怎么搞???救救我啊

网友:
用DM把硬盘全盘充零!然后在低格试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MHDD  erase   管用吗?

网友:
如果DM清零后还是有四个区,这盘也不要用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乌鸦嘴、、、这个盘是哥哥自己的

网友:
MHDD erase跟DM里的清零都可以,只是时间有点长。

网友:
你用FDISK重作分区,再格式一下,绝对没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已经erase完了、、、不到18分钟、、、还要再用DM清零吗

网友(点评):
没必要了,性质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erase就是擦除的意思,不用再进行清零了,多此一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