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机能启动,热机挡在1A,有经验的遇到过吗

楼主(2010-12-20):
戴尔的D510  诊断卡挡1A一般什么情况,南北桥都换过新的了,机器冷机可以正常开起来,开起来不管用多久都正常,但是如果关机马上再开就挡在1A的代码了   过一会冷却了再开也还是正常的

网友:
应该是芯片不良,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老化,进水的地方,把ec换啦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EC是BGA封装,四周填满红胶的,真不愿意去动他,再说热机不能启的时候,待机都正常, 就是跑到1A的时候停住了  还没到内存检测  桥都换过了

网友:
多查查小件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没过,看下热机不能开时其它电压正不正常,打下内存波形,内存应该过啦,不放心看下内存到北桥的data。建议把原北桥换回去,

网友:
先打个波,看到哪里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过流保护,查看供电IC,

网友:
有电阻老化了,温度一高,阻值变大,信号就不通了,这个难搞的。我现在发现,有时候死机也是能搞死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