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不充电再次求助

楼主(2010-12-20):
前几天发过一次有关不充电的求助贴,但试了好多次都没有什么进展。经过了几天的不断试验,还是不行。唉……现在看了,3806的1、2、3PIN16V供电正常。10PIN的3.3V充电开启电压也正常,但是4PIN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个1V左右的电压出来,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怎么都出不来。

网友:
你先量一下C806看看短路没,,然后看看  U61  .  2 脚 -EXTPWR  信号 插电池的时候是不是有3.3V

网友:
3806换它了吗
????

网友:
再仔细查看一下各供电脚的电压,一般就是它们的问题!!!

网友:
建议研究下3806的DATASHEET,或换掉,确定是芯片引起的,还是外围?

网友:
3806换了绝对好

网友(点评):
为什么呢?我也是换过好几个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信号上一次的时候就正常。用电池有3.3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了好几个,这个是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的

网友:
看不到东西说不出什么,但是不充点几乎是芯片问题

网友:
吧3806换了试试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个没有问题啊,因为这个是在别的机器上测试过才换上去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3806   1脚供电脚,不充电的时候应该是19v ,有充电动作时候差不多16V ,1脚窜的一个10欧的电阻。看看有没变阻  ?

如果是这个电阻的问题,给我+分,

网友(点评):
呵呵……这个真不是。因为刚开始的确是这个电阻,但后来我换掉了,把周边的几个电阻也换掉了。不行。不过还是谢谢啊

网友:
额  楼主额这个问题有点烦的  期待结果

网友(点评):
是啊烦死了都。

网友:
换了 先排除哈芯片

网友(点评):
芯片已经排除了,现在可以初步判断应该和大的芯片没有关系了。即使有也不在3806.因为正常充电的时候4PIIN有个1V多的电压,但这个怎么都没有。我也以为是芯片的原来,但换了更还是一样。唉……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没修好。。。
干脆把通电MOS管短了,
结果,单板充电正常,装起电流太大,你可以试试

网友(点评):
是Q4吗?这个双MOS受控于3806啊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接上AC adapter, 电池时, 3806Pin24电压是多少?

网友(点评):
2.7V应该是12V对吧?

网友:
如果3806第24脚电压只有2.7V是不正确的, 3806没有工作

网友(点评):
不应该的啊,因为1、2、3PIN都有16V的供电。10PIN有3.3V -SD,9PIN 的REF也正常,21PIN的BSTREG 7.05也正常。但我不知道11PIN的COMP应该是2.2V左右现在是3.1V对不对。

网友:
正常3806Pin24电压为12.58V

网友:
建议楼主的检修步骤如下:
(1) 检查R209, R223阻值是否正常, 正常阻值为10欧.
(2) 检查Q4是否损坏

网友(点评):
两个电阻10欧多,应该正常,换掉后一样。Q4阻值正常,不过因为7、8PIN 为16V供电,现在只有2点多,自重开始就一直这样,看图纸7、8pin和3806的1PIN前的电阻相连,所以就直接飞线了.

网友:
正常充电时3806Pin11是2.2V , 如果是3.1V是不正确, 我分析是R209, R223的问题, 不知是否正确,一起学习了.

网友(点评):
换过了,阻值是10欧多,这个应该是正常

网友:
Q4 PIN7,8只有2点多V的话是不能充电的, 但楼主说过3806Pin 1电压有16V多, 为什么Q4Pin 7,8只有2点多V ?

网友(点评):
是啊,我就一直没有明白这一点,不过看图纸上这个是连着的,所以我就直接飞线了,不过现在好像源头就在这里了,为什么1pin会有16V而Q4却没有。

网友:
20,23,24有波型吗?

网友(点评):
因示波器刚坏没有修,不能看波形,不过现在看电压20没有,应该有个低电平,23有6.5,应该是16V,24只有2.69,应该是个12V

网友:
5,16有没有3.6011904761904761904761904761905V的电压?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有。现在4脚电压偏低,应该是1.2现在只有0.2,11PIN偏高,应该是2.2,现在有3.1。

网友:
充电问题  一般是充电芯片 也没什么的

网友(点评):
是啊,我也不想有什么,可上现在就是换了好几个芯片了了不行。还有一个是从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,还是不行啊。

网友:
ISYS引脚的电压取决于SYS+  SYS-
这两脚接的电阻正常不

网友(点评):
有两个10欧的电阻,不过测的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