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400不出内存供电求助

楼主(2010-12-20):
此机器内存供电芯片用的是TPS51116,15PIN 5V 10PIN11PIN都有3.3V的开启信号,外围电路也正常,但是5PIN没有电压,这个芯片不工作,导致1.8V电压不输出,换过芯片和供电MOS管,故障依旧

网友:
下管G极电压多少

网友:
你看C8306有问题没?5角连着的那个电容

网友:
基准电压上面的那个电容可以换一个

网友:
认真查一下FB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集没有控制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电容换过了,还是不没有REF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先换个芯片试试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芯片换过,MOS管及电容都换过,没有搞懂5PIN怎么没有REF呀

网友:
1.8对地阻值多少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查 14  15  16  6  22 角  电才对

网友:
vbst的电压有没有查?这个芯片还有其它的工作条件才工作的

网友:
芯片的工作条件你应该没查完,再查一下!!

网友:
13脚的PGOOD信号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