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913FW 灯管亮度不一

楼主(2010-12-20):
一台AOC 913FW 显示器,接手时是开机亮2—3秒后黑屏。初步怀疑高压板和灯管不良。
拆机检查电源部分电容良好,外接17寸试机灯管正常,换灯管后亮几秒后熄灭。把TL494的1脚和16脚对地,去保护之后,灯管能正常点亮,只是右边比左边亮。用17寸的灯管就亮度正常,此种情况排除新灯管本身的问题,应和高压逆变器也有关系,但不知道怎样下手,望大大们指点!

由于此机用17寸的灯管能正常点亮,19的灯管暗屏,排除灯管问题。怀疑是高压变压器性能下降,因没找到同类型的变压器。
此机用通用高压条代用使用已正常。

网友:
换灯管 去掉保护将来可能会更麻烦

网友:
换19寸灯管试一下,是不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  灯管虚焊了吧

网友:
直流变换电路或者高压包不变,导致输出不平衡芯片进入保护,两个通道对着测一下看没有元件不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