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牌台机REST后不显.没思路了

楼主(2010-12-20):
能正常开机,但开机后接CTRL+ALT+DEL或REST键重启后就不显了,这期间跑代码正常.如果按POW强行关机,再开机就正常了,,不知道怎么办了.

网友:
主板型号没说  显卡型号没说!

如果是集成显卡的主板上的独显 就把独显拿下  清空bios
另外 多换几条vga数据线!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30607-1-1.html

网友:
这一般是主板复位不正常引起的啊,看哪个参与复位,直接换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啊?感觉像是复位键按进去了

网友:
是什么主板 。我碰到过V星的是it8282坏。还有cpu散热不良也会。

网友:
主板型号GA-81RX,显卡是惊天镭 9550至尊版128M 主板是扔那几年没修的.显卡BGA重做过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,还要看你的是什么板如果是AMD的就加焊桥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刷BIOS就好了 不知道你这个行不  你试试吧

网友:
  复位电路有问题吧、查下复位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