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影驰96OOGT加强版512MDDR3 256Bit跑不了3DMARK

楼主(2010-12-20):
客户送来一块影驰9600GT加强版显卡,故障为跑不了3DMARK。拿过来送修,先看了下外观,完好,无电容鼓包漏液明显显卡通病现象,连上面灰尘都见不到多少,因为这一块显卡 带独立供电,所以我最初怀疑可能是供电不良引起跑不了3D的故障,然后我用我测试用的好电源上电测试,能点亮且正常进系统,不运行3D等大型程序似乎看不出来问题,但一开3DMARK开始进入测试界面就死机,重启掉驱动。问题出现,然后根据经验估计显卡通病很多是GPU虚焊或是显存虚焊引起工作不正常。然后用启动U盘进MATS测显存,无报错。这下郁闷,然后静下心来用表打了一下,GPU及显存工作电压都正常,想一想 只剩下可能G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,加之这是网吧用机上的显卡,可能性更大。然后很坚定的那去做BGA加焊了一下,再加电测试 跑3D 一切OK,故障解决!

网友:
看来不是所有的空焊表现都是花屏,谢谢了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我见多了啊 ,一般都是GPU空焊造成的,我修的都是网吧里面的显卡,他拉来的时候说一玩游戏就死机,加焊一下GPU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返修台真是个好东西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也许是散热不良造成的,只是在加焊的过程中“不小心”弄干净了灰尘才好了!这是我的猜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澄清一下,并非所说的“不小心”弄干净了灰尘了好的!这块显卡 是 反复测试了好几次3D的,进3D就死机。用MATS测了显存了 ,未报错,加之我修的也基本都是网吧的显卡,有很多 是工作时间长了GPU虚焊造成的故障,所以在查供电正常和测显存后,确认BIOS程序正常后,就直接考虑加焊了!

网友:
你好,我这里有一块华硕的9500GT,症状和你说的简直如出一辙。
也是跑不了三D,也是MATS测试无错。 已经放在那里2天了。

   以前修的这种跑不了三D的就会发觉有C的问题,
  而这卡用了三个固态电容做核心的滤波,用了两个固态做显存滤波。

直到看到你的帖子之前,我都还是找不着北,不知如何下手,反正虚汗这个概念是一直没有的。
看了你的帖子以后,看来我得重新看待了。
  明天我也焊它一焊~~

网友:
要综合分析问题,特别是一般网吧用 的显卡,工作时间长,配的显卡 洗一般功率大,因为大多是游i戏玩家,很可能是温度高了虚焊引起,前提是查供电正常,BIOS正常

网友:
可能还是开焊,,平时不用3D时,显卡温度低,所以开焊处是搭在一起的,当开3D时温度就高,虚焊处就开了吧,

网友:
报告楼主,昨晚看你帖子以后,今天得闲时我也对我这个显卡焊了一次,

目前可以跑3D了,跑了两趟03的,每次得分一万八千多。

网友:
很好,互相学习!对你有所帮助就OK了!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现象,看来还得多修,多总结啊!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同意楼上的说法,我也见了很多网吧的显卡有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的很多故障有时候就是去靠猜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