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老是自检!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装win7几个月了最近老是自检! 【以前没出过问题】 就想XP突然断电那种自检 可以跳过 XP检测一次就不在检测了!
不想重装系统 论坛的兄弟们又遇到的吗?解决了给个招
win7

网友:
现象写得不是很清楚,是开机后没多久的自检吗?如果这样的话,先在BIOS里优化一下。

网友:
是不是磁盘自检哦

网友:
运行regedit,依次选择“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Session Manager”子键,然后在右侧窗口中找到“BootExecute”键值项双击并将其值清空,最后按“F5”键刷新注册表就可以了 问题解决了 该了注册表就行了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,此方法同样也适用与X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