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家庭宽带的问题,大家给分析下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家共计3台电脑,用一个路由器,一个猫,上网,早上打开电脑上网,感觉网速慢,就想直接用猫上网了,结果去掉路由器,连接好猫的线,输入宽带账号,密码后,无法连接,提示错误6 7 8 ,重启电脑在连,关了猫上的电源,再开,都是一样提示6 7 8,很怪了,原来用过猫拨号上网的,很正常啊,今天怎么都连接不上,换了个新猫,也是提示6 7 8 ,怀疑电脑系统问题(只是怀疑),在另一台电脑上试验,重新装了系统,也是一样的提示 6 7  8  ,又找了个路由器试试可以上网,翻来覆去弄了半个上午也没结果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最后还是用路由上网了,用猫怎么就上不了呢,实在不解,哎,大家见过这样的情况吗?

网友:
1、首先确认adsl modem拨号正常,因为网卡自动获取的IP没有清除,所以再次拨号的时候网卡无法获取   很久没用直接连接提示678,操作方法是:关闭adsl modem,进入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选择禁用,5秒钟后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启用,然后打开adsl modem拨号即可;   2、如果第一步无效,则在关闭adsl modem的情况下,仍然禁用本地连接(网卡),重启计算机,然后启用本地连接(网卡)再打开adsl modem即可解决;

网友:
好的,我试试,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解答。

网友:
二楼讲得对,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一般地把猫关闭重开或者复位,重起主机等等都能好,提前是设备没问题,连线没问题。

网友:
中国电信的拔号要注意大小写,如gzDSL的gz是小写,DSL是大写。试试看

网友(点评):
恩。当然各个地方的拨号都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错误提示678的含义是,远程计算机无响应

网友:
刚按照楼上的朋友说的,试验了下,还是一样的提示,错误6  7  8 。单独用猫上不了网。猫,连线,电脑网卡,账号大小写,都没又问题,继续帮我啊

网友:
猫换了试试~~
我有一次也是678 以为电信的问题~~换了猫就解决了
路由器有猫的功能,嘿嘿

网友:
你掉坑里去了

网友:
是不是新出来的无线猫啊

网友:
确定线接对了的卅。重启电脑和锚同是重启如果还不行就打电信的电话帮你查一下。有可能够线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打电话确认下线路问题。一个一个查就行了。

网友:
猫的以太口与网卡兼容性不好

网友:
adsl modem=貓,什麼跟什麼的。
我在台灣用語跟內地差太多了,好不習慣。
我們馬英九說:要把台灣與內地"語彙"給找出來分析,真搞不懂有差異多大啊!

网友:
678错误代码一般都是线路的问题,你可以把电脑关了,猫也关一下要不就重启下,等一会在连线试下,一般都会正常的,我也遇到过与此雷同的现象,给客户装路由,一装装的猫也上不上去了,呵呵,不过最后都解决了。你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,这么多人帮你忙、、、

网友:
网卡有没有禁用,系统有没问题,要都不是,可能要找电信他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