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re 5570独显改造成集显??????

楼主(2010-12-20):
acer 5570的机器独显和集显的PCB都是一模一样有没有人把独显改成集显或者集显改成独显???
我想把945PM的桥换成945GM干掉显卡刷一个集显的BIOS不知道可行不????????

网友:
能有这事,北桥的焊点引脚定义都不一样你怎么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佩服兄弟你  那是厂家的事 我们做维修的主要是还原到以前的位置!至于改那个你可以研究一下图纸

网友:
可以,直接换主板

网友:
你所提问的事情,其实就是我们等着要看的结果!

网友:
牛人,我很期待你的成功

网友:
可以改。但比你说的要复杂。

网友:
我相信你如果能改出来,这个板的电路你应该能设计出来了。希望你能成功。

网友:
以前改过广达 LE2的独立改成集成的,可以显示,但是显示很不正常。那时候没有刷bios,不知道bios刷了会不会正常了,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没听说过

网友:
楼主相当的强大

网友(2011-01-19):
我也有台海尔 W66 的  独显  想改集显  希望你能够成功  借鉴点经验

网友:
应该不能吧,集成和独立的的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期待你的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