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个联想笔记本怪问题

楼主(2010-12-20):
今天碰到个笔记本出现上面怪问题 一开机 自检 就出现 右边情况 分屏显示!!屏线都 弄过了

网友:
考虑下显卡

网友:
考虑重装系统

网友:
不像显卡呢!毕竟只有一条黑线!其他的都显示很正常!(如果开机也是这种故障的话,就考虑下显卡!)

网友:
我修改了下 完整 的界面!!刚才 传的不完整

网友:
  显卡有问题。

网友:
能够完整显示 应该不是 显卡吧

网友:
修过不时也是联想型号忘记了!!开机四个画面!!重做显卡好了

网友:
集成 显卡  难道重 做北桥     牌子  联想 天逸F31A

网友:
开机就是分屏显示吗?如果是这样,只有看看显卡了。要不你也可以点一下屏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做显卡了,很明显的。

网友:
不清楚 各位老大意思 直接做显卡  !@! 是做 桥还是 怎么弄

网友:
求求大家 说清楚丫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