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硬盘检测问题

楼主(2010-12-20):
现在刚出来的新笔记本,问什么用mhdd去进行扫描,但是准时扫描不到,在bios里面也看不到硬盘的信息,怎么才能在bios里面看到硬盘的信息呢!然后我用的mhdd怎么也就是检 查不到硬盘的信息,用了两个版本的,4.9的还有一个二点几的吧!但是都不行啊!那位高手能给我介绍介绍该怎么用吗

网友:
是不是硬盘接口设定不对

网友:
MHDD这个软件我从来没有检测到过硬盘,也就敬而远之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你是用什么软件检查硬盘的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在bios里面就不让设置硬盘,那怎么设置借口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效率源是不是还得收费啊!效率源也可以修复绿快吧!能不能给我发个软件啊!好用点的
949431292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