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u盘里的东西隐藏了 怎么给它恢复回来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把u盘里的东西隐藏了     怎么给它恢复回来       就是把文件的属性改了

网友:
不明白!隐藏了改回来就是了!需要恢复吗?

网友:
打开我的电脑->选工具->查看->点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->确定,就可以了

网友:
打开u盘在地址栏中输入你所隐藏的文件名回车,在空白处点击右键打开菜单———点击属性———将隐藏前面的框中“钩”去掉,即可恢复正常。如何你忘记了所隐藏的文件名,那么点击工具———文件夹选项———查看———点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。

网友:
你说的隐藏是不是用软件永远隐藏的那中?

网友:
用软件永远隐藏的那中?没听过过,如果隐藏的东西,你直接接在显示全部文件的电脑上面,把属性修改下不就可以改回来了嘛。

网友:
这个什么问题?

网友:
谢谢兄弟们     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