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9000 掉电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最近在修几台dv9000的主板   触发掉电啊      开机的logo的都能看到 但是就是掉电重启啊     amd  单桥的   集显的    来的时候都是短路    换了  系统供电新片   换了    充电芯片好了  但是就是掉电啊   谁修过啊  大家一起研究下啊

网友:
可以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

网友:
就是桥开焊了。回焊下就好。

网友:
把桥拆下来  置球装上吧

网友:
这个板子超级耗电,我换了个主板,还是返修,还好现在是冬天,明年夏天肯定玩完。不带电池,耗电都在4-4.5A,我都不敢装电池,稳压器要跳闸的

网友:
看一下 温控有没问题

网友:
不可能那么高的吧    加焊单桥   这种三桥合一的 最会空焊了

网友:
加焊单桥 ba

网友:
加焊各供电IC

网友:
你确定供电IC是好的与及和它相联的元器件也是好的情况下,那么这个桥最换个新的,问题就可以解决了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是掉电 重启   拔掉内存就没问题  呵呵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是流电造成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什么事流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搞错。应该是漏电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简单,一般两步骤:重新做桥,刷BI0S。都能好。楼主拔掉内存就不掉电,这个是正常的,板子上电都没有到容易虚焊的那个信号点。他一般都不掉电,也有掉电的。、、

网友:
应该是有地方漏电,或芯片不良了,看有没有哪里特别烫的,

网友:
从植单桥OK

网友:
换个桥,这种芯片容易坏,集成度太高了

网友:
加焊桥试一下,应该是他的事

网友:
  加焊桥.  注;温度不要太高.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桥特别难焊,我的回焊这个成功率最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