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70 报警1长2短的问题

楼主(2010-12-20):
星R70  报显卡警 1长2短  用的是G84-600-A2的显卡    然后换显卡   做完以后加电还是报警1长2短  报警  我很郁闷啊 !主板供电很正常   显卡也没掉点      !!有哪位朋友以前碰见过没

网友:
显卡不过 供电和时钟查一下

网友:
建议换个显卡试下!·

网友:
你在做显卡的时候会不会不小心把边上的小东西搞掉了吧

网友:
以上的问题都排除了

网友:
手上刚好有一片是同样的问题,开机一长两短报警,显卡是G84-630-A2的,拆机后还亮过一次,心想肯定是显卡问题了,但加焊显卡无果,没办法换了一片,还是相同故障,家里这种显卡还有几片,怀疑换的显卡仍有问题,于是又换了一片全新升级版的G84-631-A2,仍然无效!郁闷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显卡确定做好了,就加悍下显存看看情况会不会好转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显卡确定做得没问题,机台做的,而且我一般做BGA很少有失误,何况这机器这都做了这么多个显卡了,明天试一下显存,不过显存一般不会报警吧?
这机器不插内存不报警,插上内存才一长两短报警,刚拆开机后还亮过一次,所以估计是BGA空焊,查了供电、时钟都正常,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的阻值也打过没问题,一手机器,确认做显卡BGA时没掉件,焊盘也良好,不知北桥空焊会不会这样。明天只有最后一天的机会了,如果修好了过来反馈结果。

网友:
加焊显存无效,到下班最后几小时时间了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

网友:
果断刷BIOS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绝对不可能没做好,机器做的,自认为自己做BGA的技术还算不错,很少有失误,况且显卡已经换了两个了,还是相同故障,焊盘很好,因为此机器修好修不好关系到一位大客户,所以做显卡卡前都拍了照,已经仔细核对过,没有掉件。刚才又加焊了一次显卡,实在没办法,准备动北桥了。
ps:裸板不插内存电流能上到1A,不报警;插上内存电流跑到1A后会掉到0.8,然后一长两短报错。

网友:
加焊北桥无效找不着方向了

网友:
有可能少供电,吧,打北桥到显卡电容阻值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阻值打过了,全正常

网友:
三星的报这种警不一定是显卡吧!我有一个三星的X10,时不时会报这警,开始以为是显卡,后来拆机时又亮了,就没弄显卡。后来发现与这个硬盘的接口不良有关,是软排线的那种。

网友:
不上屏线,外接显示器什么情况
可以查一下屏线、屏和加焊显存或换显存颗粒
我修过R70,加焊显卡好了,后来回来了,拔下来植球,加焊了显存,好像正面有两颗,反面也有两颗

网友:
用80卡跑哈看。有个10PING排插可用线直接焊接在80维修卡上看看哈

网友:
R70是三星最较好修和稳定的在国内的一个机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