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的使用问题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有一块这个卡,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255579742
我看功能里有能鸣音报错的功能,我的怎么不叫唤呢?

网友:
买的时候不是有说明书吗!没用过这诊断卡!因该是主板有问题吧!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喇叭坏了

网友:
没用过,不知道!

网友:
要单独接线到主板喇叭接口

网友:
好像没有看到你的卡上有啦叭怎么叫那卡有声音呢发出来呢

网友:
我这边也有一块啊,也没叫过

网友:
的确是要单独接主板的喇叭接口的!

网友:
我的也从来没有响过

网友:
你主板上有喇叭啊,在PCI插槽旁边

网友:
你连线都不接,让他怎么叫?

网友:
我用的是简版的,这个没用过

网友:
把线接上说叫了

网友:
自己嘟一声

网友:
插一个喇叭到自己的主板上面   要是不行  就不用好了  看代码···

网友:
买的时候有配一条线

网友:
一般只看指示灯和跑码 诊断卡喇叭还得接线的 很少有人接的

网友:
喇叭是要接线的
四位的卡跟两位的差不多,就是能多显示前一个代码

网友:
没接上线怎么会响啊

网友:
我用 的这块没有···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试过,我自己用的是不带喇叭的

网友:
主要看码!不听声音!无所谓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