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帮忙看看双敏6600LE是核芯还是显存坏

楼主(2010-12-20):
此卡本来不跑码,用BGA加焊过核芯后能进WINDOWS显示正常,跑3D花屏,死机。6600LE 128M 128BIT DDR 。请高手帮忙看看测试图,定位是哪个显存或核芯损坏?谢谢

网友:
全部显存报错 应该不会是显存全坏的 应该是GPU虚焊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这位朋友,已加焊过,能显示,看来要重植?

网友:
显存全部都有问题???GPU重置..试试...

网友:
哈哈,全部报错的看来只能是GPU出问题了,如果电压正常的话

网友:
   可能是GPU没焊好  要不就是GPU坏了  不 可能会全部报错的 呵呵

网友:
TSOP的显存,可以尝试先换显存,因为这种显存太容易换了,这样可以避免做GPU的危险和不耐用。
其实这卡最大可能是GPU虚焊

网友:
加焊充值gpu 就能ok 不行刷bios

网友:
GPU可能虚汗了

网友:
可能还有掉件的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