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U盘做完USB-CDROM后怎么办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把U盘量产成了usb-cdrom了,插上后提示usb-cd了,我把系统镜像iso文件复制进去开机选的usb-cdrom,可是还是启动不了,下面我该怎么做呢

网友:
你的启动象 有设置好没  BIOS里面设置  还有你U盘做了启动盘没 不是拷了镜像就行的

网友:
ISO文件不是复制进去的,是在量产的时候就自动生成一个光盘驱动器了.里面包括了ISO文件..

网友:
你做了U盘引导系统了吗?

网友:
调为USB HDD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做的usb-cdrom,不是量产成你说的那种,你说的我会做,但是发现老机子兼容不好

网友:
引导不了就是没量产好咯  重新量次

网友:
确定U盘做引导?

网友:
已经做好了,但是我试了试上网本东芝的还是不认,在老机器上可以用了,挺方便

网友:
和U盘的兼容性 有关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恭喜~改天我也按你的方法做个来玩下~

网友:
你复制是不管用的,必须得用量产工具把镜像写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