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0风扇报错

楼主(2010-12-20):
今天收到一台同行IBMT40说是风扇报错,打开键盘风扇被一层层灰尘包住了。清理一下,风扇可以转,还是报错,是不是风扇坏了,定了个回来还是同样如此,看样子只有全部拆,测风扇接口供电1脚正常,打3脚阻值很低,在测3脚到Q81的2脚基极不通,哈哈好办直飞线,接屏上电报错修复. 原来3脚检测信号断线所以风扇无法得到信号才报错。之前真是错误的想法,白白的发钱买风扇。

网友:
哈哈,坐个沙发的感觉,这样的事我还真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原来的风扇清清都会转了,你当然得先查查看说啊,怎么就定风扇了呢?

网友A:
你的理论好像有点问题吧,不是主板给风扇信号吧,应该是风扇的测速电压给主板Q81基极的一个控制信号,来检测风扇是否已经转动,如果测速电压输出过低则不能导通Q81主板同样会认为是没有插上风扇,所以就会报 FAN ERROR

网友:
漏说了一点,你打三脚的对地阻抗时应该是阻值很大吧,不应该是阻值很低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理论好像有点问题吧,不是主板给风扇信号吧,应该是风扇的测速电压给主板Q81基极的一个控制信号,来检测 ...

3脚检测信号我说错了吗

网友:
找到原因就好,那个风扇就留作备用吧!

网友:
呵呵,T4的我也遇到过主板上有个管子坏的。

网友:
钱总是客户出的,怕什么?

网友:
跟你学习,什么都是客户的..不是会修就会赚钱的....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