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03年的金和田电源,有紫5V绿线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怎么 ...
一个03年的金和田电源,有紫5V绿线电压只有零点几伏怎么修法

楼主(2010-12-20):
刚开始我把副电源变压器都换了,要不之前一点输出都没有,只后才出的紫5V,为什么绿线的电压低呢
能有什么可能,各位说说,谢谢了
电源

网友:
低到什么程度,3-5V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一般电容坏的居多

网友:
当废物拆零件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TL494坏了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,不关副电源的事

网友:
从绿线开始查,特别查TL494,,,

网友:
绿线电压0.9V

网友:
换电源里的494 339 IC

网友:
辅助电源有问题了。,是电阻问题。

网友:
这电源很老了,修来干什么

网友:
金河田的电源以前很好用,现在嘛......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