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主板

楼主(2010-12-20):
我今天修了一块磐正 AMD的主板 单桥    压桥 独立显卡跑马正常 不压桥 C1 自动复位4次然后跑马不识别 显卡 ,测试 PCI -E 有 12V  3.3V  是不是桥虚汗了

网友:
是桥问题多呀,加焊或重植吧。

网友:
那种单桥的烂主板就不用修,直接换,根本用不住

网友:
有条件就重植,不然加焊下用几天看看。

网友:
按照你的说法,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独桥的桥虚的多

网友:
桥的事,没事,修修吧!

网友:
单桥的最容易虚焊了!希望能过的了保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