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(AMD)无CPU供电。费解的问题!

楼主(2010-12-21):
V3000,AMD的U,集成显卡上电到0.21A,测得无CPU供电。查MAX8760工作条件:
PIN10=PIN30=5V,PIN6=PIN18=3.3V,PIN36=18.5V,PIN20=PIN23=1.8V,感觉都很正常了,但就是不出CPU供电。测外围电路元件也没有发现坏件。用示波器测PIN8,有电流跳动一下,但马上就跌回到零。不知道是什么个意思?(换过CPU,MAX8760都一样)
如果有兄弟说是通病,U座或北桥,那么请问下,这两者是如何影响到无CPU供电!

网友:
有哪位朋友帮忙出出头啊

网友:
我的帖子怎么没人看啊

网友:
专家组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这种故障有好几种可能:第一就是有一种NV单桥的主板会出现这种故障,第二是就是PWM电路有问题,REF出来表示芯片已经工作正常了,只是哪个地方没有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板子除了无CPU供电,其他电压都正常。楼上说的“哪个电压没出来”能具体说点思路给我吗?我的板子是V3000   AMD    6150集显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那个板子我们一般直接帮客户换掉了,主板的价格很便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