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不亮

楼主(2010-12-21):
    hp v3000,北桥与显卡是集成在一起的,QG82945GM。客户送来时,冷机一会开机能看到开机画面,但是会立即慢慢变暗直到黑屏,电流也会下降到0.7多。
    开机电流跳变情况是跳到0.73不动,关机时,电流会再跳变0.98  1.01  0.96再到待机电流.做了北桥,故障依然,买了个工厂测试的北桥,故障也不变。现在冷机开机,也是全黑了,一点不亮。分别下掉cpu,内存,跳变电流都会变小。换过内存与CPU,不变。
    小弟修本子比较嫩,到此不知怎么入手了,请高手师傅们指点一下。先谢了。

网友:
数码卡不跑,显示00

网友:
换主板吧,主板也不贵,
这种板子的桥不好弄的。

网友:
现在不敢肯定是北桥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买的桥有问题。

网友:
别买桥了,这机器重植还不好就换板吧

网友:
换了算了,省不少时间。

网友:
换板 就算桥弄好了 也坚持不了多久

网友:
慢慢变暗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,查下屏电路

网友:
不是屏的问题,
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,如果屏有问题,是不会影响电流正常跳变的,而且,屏与主板接口处根本没有三色信号输出。

网友:
“慢慢变暗”不像是显卡的问题哦!把屏拿下来点点看。如果点屏没问题就看看高压条吧。

网友:
外接有显示不?娈暗不有显示不?黑屏还是暗屏幕?

网友:
肯定与屏无关,各位有没有主板上的思路,期待老师傅出来指点一下,
虽然上面几位也是新人,但是也谢谢你们的帮忙。

网友:
不是屏的问题,

网友:
屏不接,接外接,看电流和显示是否正常

网友:
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重新值珠试试吧

网友:
外接正常不,严重怀疑高压条

网友:
我想都不是  还是主板的问题 有可能就是某个保险烧了  以前修一台X60 就是这样  当然 还是 期待楼主的正确答案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