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不定时死机!!!

楼主(2010-12-21):
昨天接到一台HP CQ40 客户说是开不了机,检测也是开不了,拆开看到板子上有水渍(很多水渍)问客户是不是进过液体,客户很坚决回答没有进过(遇到好几个类似的客户,我就奇怪了现在怎么这么多人不说实话呢?)客户不承认我也没和他在这个问题上较真,报过价然后开始清理水渍,发现很多芯片脚都有腐蚀现象,南桥里面也有,腐蚀的芯片用风枪吹下来,清理过重新吹上去,南桥摘下来清理过重新植珠,插上电源发现没待机,记得在论谈上看到过这款机子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,适配器被客户带回去了,后来想用电池看看能不能开起来,结果可以开机,于是让客户把适配器带过来测试,拿过来之后果然可以开机(这款机子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)现在讲到重点了,机子现在的问题是不定时死机,死机之后再开就开不起来了,放一会又可以开机了,风扇 温度都是正常的,于是又拆开仔细检测了一遍主板,没发现什么问题,这种情况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?有可能是南桥吗?

网友:
跟我昨天遇到的那台很像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31707-1-2.html
早上我拆开,冷机触发了一下可以,马上断电,用风枪100度吹了一下南桥,再触发就不行了
确定问题是南桥这里,南桥又换了一个, 还是老毛病     附近电容也换了几个 还是没头绪

网友:
这款显卡也容易坏 修过一台换显卡 OK

网友:
我觉得我这台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,待会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cq40不是显卡的问题 进水的本本要注意观察有没地方腐蚀

网友:
碰到过cpu不良的死机

网友:
有 CPU  可以先换个试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