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ECS 主板USB 可以用USB 鼠标 和 移动硬盘 但是U盘却不能识别。。

楼主(2010-12-21):
有块  ECS 的N68    前置 和后置 USB    可以用USB  鼠标 和 移动硬盘    但是U盘却不能识别。。   。    。。 各位大侠。 这种是单桥的原因吗?

网友:
这个可以清下  CMOS    或者换个系统

网友:
不应该啊 ,换u盘试了吗?

网友:
各位老大呀,  U盘换过了。。  都不行。。 有时可以认到。。很少。。   与系统无关。。  bios也刷过了。。。。愁死了

网友:
U盘 大部分情况认不到。。     有时认到也属性显示错误、。。。无容量。。。。
极少极少情况能用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