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S-X主板开机提示15秒自动关机

楼主(2010-12-21):
大家帮忙看看,谢谢!

网友:
进BIOS设置一下,应该就OKl了,提示CMOS设置错误。

网友:
你按F8就BIOS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不过是笔记本的,usb的滤波电容有短路的,你看看你的usb口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1.检查USB+5V电压是否正常。2.目检所有的USB口是否正常有无断针或者引脚短路。3.检查USB的电压选择跳线帽是否插了,那个跳线在USB口的附近都会有,如果拔掉就会报此错误。3.注意机箱前置面板USB口是否被插烂。4.南桥

网友:
对了补充一下,KB口的5VSB如果没有的话也会抱着个15“关机的错误,量量KB口的电感,还有U口附近的电感,或者是0欧姆电阻是否OK !!!

网友:
进补了BIOS啊,是华硕的板哦,看清点哦。USB5V正常。

网友:
usb错误,华硕的老是犯这个病。。检查一下各usb的电压是否正常和留意一下前置usb的跳线有没有跳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是BIOS报错 设置问题

网友:
插键盘进CMOS恢复默认设置,拨了所有的USB设备

网友:
首先是键盘报错,然后是USB接口报错,正常USB接口很少报错的呢.
如楼上所说,先接上键盘,看能否进入BIOS,如果进不了BIOS,那它又是如何检测出键盘与USB接口的错误呢?所以BIOS应该在接入键盘后可以进入,然后恢复安全的BIOS设置,取消键盘报错,然后再看看报的什么错误.

网友:
没有接外接键盘,和其他设备

网友:
不行就刷个BIOS看看吧

网友:
1。看USB跳线是不是有没掉了  2.USB口是不是有损害  3.USB的滤波电容有短路  4.桥
常见的就这几个了......

网友:
刷BIOS资料

网友:
是USB供电不正常引起的,查USB前置与后置的电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