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怎么算出这个电压

楼主(2010-12-21):
Vout = 0.75V * ( 1 + Ra / Rb )  我会算了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29747-1-1.html
16角是多少电压?  14角有是多少      可以算出来吗? 怎么算 是最主要的!

网友:
p16是1.8v电压.  p14是5v电压

网友:
上面不是写着1.8V CS 和5V filt

网友:
那些图纸上都有标的,那是一些内部设定的电压,具体怎么算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去找此颗Power IC datasheet,里面有详解...

网友(点评):
不知道你说的什么! 本人能力有限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那个PWM IC,先找到型号到www.datasheet.com上搜一下,打开PDF版的组件规格书,里面有每Pin的讯号解释,和电压的上下限范围及应用电路,公式等..

网友:
查芯片的内部逻辑框架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