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密绿色名字的EXCEL文件

楼主(2010-12-21):
客户的电脑因为一系列的不会上网问题,我给他重装了系统,之后发现有很多EXCEL文件打开说,无法访问XXX,该文档属于只读或者加密文档。

我用了很多破解软件说该文档类型不支持。

后来查出来说,需要原有系统的证书,我也没有备份过,因为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加密,他们的人又怂恿我先装个系统,毕竟这样比换网卡节约成本。

结果现在问题大了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有办法,解开EXCEL文件。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- -

网友:
我有一次给一个公司装系统,也是这样的,不知道怎么解决
希望高手指点

网友:
这个还真不知道啊,等待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那是因为你把那个EXCEL文件不小心加密了。你可以对著那个被加密的文件点击鼠标右键,选择“属性”,在“常规”选项卡下面选择“高级”,其中有一项“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”后面点击“详细信息”,其中有一栏为“用户名”,下面的那个信息就是列出了那个文件是被哪个用户加的密,假如你这个密码文件是被USER用户加的密,那麼你用USER这个用户登入电脑,再把加密取消,也就是说把“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”前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倒霉事也让你遇上了,想当初我也被这绿色的文件名弄的没一点面子,事情是这样的:一公司的电脑中毒没了桌面,凭以前的经验,杀毒杀木马还不如重装系统,心想这不是小菜一碟吗?听用电脑的人说,资料都在最后的分区中,就立即重装了系统,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么加密文件的,文件夹也是加密的,装好后上了下网,没问题了,庆幸这钱好赚,用户说看下文件还在么?一看傻眼了,文件在,却是彩色的,知道没救了,跟客户解释了下,没办法的,借故走了。

网友:
遇到过,等待高手解答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应该去专业网贴,如黑客基地去问,我们这个是硬件维修。

网友:
一般无法破解。
文件是在上一系统被用户用微软自带的NTFS格式加密,如果是没有导出过证书,就算是比尔自己也无法破解。
如果是格式化重新分区过,那可以撤销一次分区可能还有一点的希望。

网友:
还没碰到过,以后真的注意了

网友:
0. 直得学习   文件加密居然有这么难搞的事   以后还真不能莽撞行动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之前收集的一些EFS加密资料,
你拿去看看
你这种解密的希望几乎为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