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 ASUS代工 板号T14S电压跳动

楼主(2010-12-21):
1.故障现象:一通电三个灯一闪一灭的,电流稍微有小浮度摆动。
测量待机下3V5V也跟着灯闪的节奏一上一下的出现,但电压的浮度也够了也是跟着跳变,只是它的LDO5V输出还正常,主供电也正常。但不装CPU时一切正常,除了CPU电压没出来以外其它电压都出来了。
2.
检测思路:根据以上描述此故障现象为待机下的3V5V后级电路有问题,当不安装
CPU时一切电压都正常,而装上却不行,从这里分析可以看出来,问题就在CPU供电这块,可能是35V带不起负载,还有可能为CPU供电这块损坏了,这个CPU供电芯片为ISL6262ACRZ的现在很多机器的CPU供电芯片如果不安装CPUCPU电压是不出来的。此时直接更换了CPU供电芯片,再测量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是找图纸吗?

网友:
楼主 分享经验 对吧 ?

网友:
呵呵,运气好啊,
我怎么遇不到这么好的事哦

网友:
兄弟我没找到这个图纸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发份给我  点位我有

网友(点评):
呵呵,这个图很多人都在找。。到至今也没人找到

网友:
传一份上来大家一起分享!!!

网友:
楼主有图纸吗?

网友:
可能是自动开机马上掉电,可能是CPU电源

网友:
这个机器遇到一次,没图纸没能搞定,楼主运气不错

网友:
理论对维修很重要啊 楼主一分析就找到故障了

网友:
很明显的后级短路故障

网友:
像这掉电一般是缺电压或缺信号,,,

网友:
是缺信号、电压  ,楼上说的是,但要查到问题可不是一句话了  呵呵

网友:
这应该是维修经验吧。

网友:
没其它意思,只是说说,别介意

网友:
不知道要说什么

网友:
一看一换就好,经验丰厚呀

网友:
你真走运,我上次收了台这个机器,是显卡问题,加焊了显卡,再装机,不起动,3灯闪,换CPU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的平台设定出问题了,也不一定是CPU坏了  你可以升级一下BIOS试下或者把此CPU装到别的机器上试试。

网友:
看来理论为辅实践为主是错误的,修本本理论必须要过硬才行

网友(2011-01-20):
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苍白的,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。二者都很重要哦!呵呵.....

网友:
我需要这图不知道那里有下的

网友:
这主板ASUS代工的有点位,但是没有图纸,上次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,修亮一次,但是不稳定,最后还是放弃了

网友:
这款本的图纸还真不好找啊

网友:
楼主理论和实践均挺NB
这个机型会不会和ASUS的某个机型相同?

网友:
楼上的夸奖了,水平很普通的。 海尔T68 这款机器主板是ASUS代工的 板号是T14S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有点位 发上来呀

网友:
楼主强悍,经验学习了

网友(2011-03-01):
这  机器的 显卡 坏的  非常多啊。。/

网友:
上下场管不用测吗?

网友:
你这个换IC,就换好了,我遇到个它20脚V+出问题,装CPU无电压,不装有0。4V。

网友:
备件充足就是好,怀疑就换,换了就好,爽

网友:
楼主没有图纸呀

网友:
此机的图纸我已经找很久了,都没有找到,我现在也急需啊,哪位朋友有,个哦一份啊,谢谢谢谢。

网友:
哪位兄弟有发份上来吧

网友:
LZ说的够简单,真要是修起来哎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也不一定噢, 也有可能是电压没起来导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