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不加电

楼主(2010-12-21):
.
故障现象:19V下不来,并且很奇怪的一种现象,测量地线上面都有电压,而且本应该是电源接口的PIN1、PIN2脚是相连的是输出主供电19V出来的反而测不到,而到PIN4、PIN5上测到19V的电压,正常情况下这两脚接一个电感到地的起滤波作用的。并且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与用适配器测的电压不一至刚好相反,用万用表测量的这个点为19V用示波器测的可能为5V左右。
检测思路:引起这种现象的一般都是滤波的元器件出问题引起的,测量FL1,此电感是连接电源接口PIN4、PIN5脚,另一端是接地的,是用来滤波。所以说PIN4、PIN5测量时也应该是接地的,但一测时并没有接地,但电感却是通的,而电感另一端却是接地完好的,经仔细一看原来是虚焊了,加焊一下全部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