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4S主板CPU无时钟无复位

楼主(2010-12-21):
昂达NF4S主板,754的U,刚拿来的时候是内存管无供电,换了,供电来了,再测,无基准,把旁边的华邦8331换了之后,基准也来了。再上电,CPU供电1.11V,正常,PCI槽时钟1.6V有,BIOS时钟16V也有,PCI槽A15无复位电压,BIOS也无复位电压,全板无复位,怀疑桥虚焊,狂压中,无效,上CPU灯测,所有线正常,但上假负载打CPU负载上面的时钟和复位,总线电压的对地阻值时发现全为1。不知道这算正常还是不正常,请各位指教,下午想把桥加焊下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桥的可能性大,所以想把桥加焊下,如检测有漏洞,请各位指教~

网友:
查CPU供电的PG出来没,然后查8脚灰线,有的通到IO,有的经门电路通到南桥,多查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时钟都有了,CPU的PG也就出来了吧,ATX PG还没查。

网友:
BIOS写过没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复位都没有,跟BIOS有关系吗?VIA的BIOS会影响复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