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c640 顯示不全 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12-21):
收的機子。
其它功能全部正常,。
就是屏的顯示的不全而且,中心偏了。屏拆過,屏線好像有點接觸不良。有時會有點花。

[fly]机器好了。是屏线的问题。[/fly]
另:这机器是高分屏的:1400*1050
好像这种机型有两种一种1024*768,请问哪种好。

网友:
哥键盘上有个快捷键,硬件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(点评):
第一张和第四张图就是快捷键换的效果。

网友:
屏线或显卡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排除屏线和显卡引发的显示不全。外接完全正常。屏线偶有接角不良,对显示范围没有影响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,弄一下看看!!

网友:
是啊可能是要丛植下了

网友(点评):
大哥。显卡没问题的。外接完全正常。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  是什么情况啊 , 别神秘了

网友(点评):
修别的机器去了,这台丢一边。等屏和码片。

网友:
先重新装个驱动再说吧,最好到官方网下载!

网友(点评):
我应该截一张bios的信息图片,你们就不会说是驱动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屏,屏线,主板,就这3个地方,一个一个的试,总会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外接一个看看,如果不正常就下驱动,再不行做显卡

网友(点评):
外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键盘上有个快捷键

网友(点评):
不是太大就是太小。第一张图和第四张图就是切换过的效果图。

网友:
看来是屏的问题,换个试试吧。

网友(点评):
无屏可换。。等屏和码片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显卡和屏的事

网友:
我觉得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是正常的,排除显卡问题,post信息也是显示不全,排除驱动问题。
我想问的是屏码片的事。
具体肯定在屏上。就是不知道因为码片还是这个屏出问题。手上没有屏换。求解。
不管花不花屏,显示范围没有变。
应该是时钟线接触不良,干扰过大。
花屏并不是显示出问题。只不过是颜色不对。黑色成绿色的。颜色显示不正常。再加上点拖影(不明显)

网友:
第二张图是花的,第四张图是正常的。就是颜色有点不对。

网友:
dell 屏上的芯片注意一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怎么注意/?
我以为这个屏是别人换过的。听说dell的票机子的不接码片,屏就显示不正常。
结果拆开后发现屏的铝铂纸把屏和高压条贴在一起。而且不像有人动过。
感觉屏应该没人动过。
怀疑屏上的码片坏了?
按照这种情况来讲
显示的宽度和高度不正确应该是行场的时钟不对吧。

网友:
驱动没有装好吧。驱动 搞搞

网友:
先查找驱动,然后屏显线,显卡,屏, 4组主信号

网友(点评):
你想说的是RBG还有时钟的差分信号吗?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屏就知道哪里问题了

网友:
DOS 下是不是这种情况?

网友:
我觉得吧,首先找个原装驱动,有条件的话屏和屏线试,把维修范围缩小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外接正常不一定证明显卡是好的

网友:
谢谢观注.
显卡是好的。

网友:
当然是高分屏好啊!

网友:
这明显就是显卡驱动不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说了是屏线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什么CPU啊?要是AMD的就换个CPU

网友:
屏线的问题,检查接口看看

网友:
这机器的屏线超容易坏,我自己收的机器都坏了N根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INTEL M  P4的2.2G

网友:
盘上有个快捷键,硬件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没屏换就悲剧了,要不就换块好板试试

网友:
LZ这样理解也有点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