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码相机调焦。

楼主(2010-12-21):
请问一下各位前辈,合成科技,小弟初来乍到,不是很明白数码相机哪些品牌哪些机型是需要数码调焦的,为什么需要数码调焦。请各位前辈和合成科技指点一下。我看了一下相机的这个版块,发现合成科技版主很热情,也希望合成科技对我也热情一下,呵呵。

网友:
调焦是对焦不准的时候才要调的,不是说哪个品牌的要调的,这个看人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谢谢你的关注.调焦分手动和自动等几种,没有明确要求什么品牌的机器需要数码调焦,这只是一个功能,也是商家的一个卖点而已,有些机器需要手动调焦,有些机器会自动对焦(目前基本所有的机型都可以).反而手动调焦,是一些单反机型和比较高档的机型使用的功能了,

如果你只是购买来家用的话,不需要考虑数码调焦了,现在都自动的了,呵

网友:
黄对对任何人都热情,单对我不热情。我的M883还没搞掂呢!快对我热情下

网友:
M883你都没有给我详细描述,只是说有问题,我怎么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了。毕竟是回应小弟了,只是因为我表达得不够清楚,让合成科技版主误会了。
是这样的小弟是初学相机维修的,听一位老师傅说,有些相机因为镜头损坏了,换整个镜头要进行数码调焦,不然拍出来很模糊的。镜头维修在拆的过程中拆到CCD或是拆到变焦的某个镜片?也需要进行数据调焦。小弟不是很清楚镜头在什么情况下要用调焦软件对它调焦。以及哪些品牌或型号需要调焦。麻烦合成科技版主再为小弟解答一下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哦..原来这样..确实如此,但种类很多,不能一一列举,做个比如吧,,理光R3 R6 R7的机器,拆开过镜头再完整装回去,80%都要调焦.

三星S850 750 600更换过镜头,一般情况下需要调焦...

在取景对焦不清或近景清晰而远景模糊(或相反)的情况下需要调焦...调焦的方法有很多种,不能一一列举,,,也做个比如:三星S850的调焦方法:将调焦软件拷的内存卡里,将相机对准最远处某一个清晰的景物,然后开机,就可以自动调焦...

网友:
这都是合成的经验之谈哪。不懂用了多少年才能总结出来的。受教啦!
看来相机维修时要很小心哪,头疼调焦问题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.七个字:胆大心细脸皮厚.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/

网友(2011-01-20):
相机这东西还真复杂,要是没有对焦软件哪不是没办法修了吗,还修出新问题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