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Q300K+II打印老是断线求助

楼主(2010-12-21):
针式的打印机老是断线而且还会移位。如下图片。请问大家是哪里出问题?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也是这样的,具体记不太清楚了。在设置里面设置下、驱动问题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学习了解决了说下。

网友:
用白油清洗打印头驱动轴

网友:
先清洁导轨并润滑,然后双向校正。一定通吃

网友:
打印头要换了吧,

网友:
把打印头效准一下

网友:
如果上面说的都解决不了的话,就改成单项打印,速度会慢点,但是绝不会出现上面的现象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前几天遇到了一个590的机器,有的地方打印的比较浅,换了针还是没解决,换了一个打印头就好了,换个头试一下

网友:
校正打印竖线。

网友:
他这个肯定就不是矫正的问题,前两行都正常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轴杆都加润滑油了,还是一样啊。机器在客户那里也一样。现在在我我店里面重新安装驱动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兄弟的意思是不是那根轴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这个怎么校正呢?

网友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dc4e51ca300a6c30c229fa8.html
网上很多,自己动一下手。

网友:
清洁齿轮和滚轴呀,校准肯定OK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轴杆不是加油就可以,要清洗干净后打印一次再手摸轴杆是不是干净。
打印的前两行都是正常的吗?
如果有时有几行是正常的应该不是矫正的问题

网友:
色带档片是不是没装到位呢

网友:
移位,大都问题是出在楼上仁兄所说的一样,解决一样!还有可能是驱动问题,或者是打印机的驱动板,后者居多,换一个1600K的驱动应该可以正常打印,等到再出现问题,再换回原来的驱动就OK了,如果还是不行,只能维修驱动板或更换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昨天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不是STAIR的机子,你在设置里改成单页打印看看行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