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声卡装好驱动后老是没声音

楼主(2010-12-21):
主板声卡装好驱动后老是没声音,放千千静听,有那种声音的波形跳动

网友:
请检查驱动是否正确,接口有没接触好,还有最重要的跳帽是否正确。

网友:
如果跳线插上也不管用。那就有可能是声卡芯片本身有问题。换芯片就好了。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装提XP还是WIN7呢?

网友:
装XP的系统

网友:
主板的问题,换个主板

网友:
检查声卡供电5V稳压管 12V 5V  如果5V正常那是声卡芯片坏了!反之稳压管损坏。